[求助] 使用ADE-calculator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22-07-11):
目前我在学习使用gm/id的方法来确定MOS管宽长比从而设计电路,计算公式都能提取,格式也没错误,但就是仿真不了。

os提取的公式

os提取的公式

使用waweVsWave观察图像

错误

错误

写着无法计算这个公式

还有这些问题,说变量没有定义

还有这些问题,说变量没有定义

有没有人见过类似的问题,这里卡了三天了,不知道怎么解决,用最笨的公式计算求管子宽长比太复杂,而且还不准确。

楼主:
这里是ADE仿真日志,说我这个管子没有id这个参数名称,gmoverid也没有

网友A:
先看直流对不对,直流仿真情况下这些参数能不能print出来,直流对了不至于出现这些问题。检查一下管子名称对吗,y轴为id/W公式里是不是该加个括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看直流对不对,直流仿真情况下这些参数能不能print出来,直流对了不至于出现这些问题。检查一下管子名称 ...

直流仿真结果没问题,但是ADE日志有一些WARNING。

结果

结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看直流对不对,直流仿真情况下这些参数能不能print出来,直流对了不至于出现这些问题。检查一下管子名称 ...

发现了gmoverid没有数值,那gm该怎么仿真计算呢。

网友:
你这不是正常的管子吧,VerilogA Module,自己写的模型吗?这个gmoverid一般会自己出来,没有的话,你就自己在calculator里写个公式计算一下,然后调用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发现了gmoverid没有数值,那gm该怎么仿真计算呢。

gm也没有,gm就是Id/Vgs曲线的微分,derive函数应该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m也没有,gm就是Id/Vgs曲线的微分,derive函数应该就可以了

好的我手动计算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m也没有,gm就是Id/Vgs曲线的微分,derive函数应该就可以了

仿出来了,vgs在参数里给了个实际值。

但是公式还是用不了,我想通过公式看个栅源电容cgs都不行。参数里都能显示出来,不知道为啥。
仿真日志
控制台日志

网友:
是不是描述的不太准确,cgs在warning里提示也是显示不出来的,如果print能出来,公式os选取出不了什么问题的。

网友B:
把你的仿真导出oecan script,在script里面用算好各个参数,再用ocnYvsYplot(),然后在virtuoso里面load,用GUI的来处理没有那么方便。

示例

示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你的仿真导出oecan script,在script里面用算好各个参数,再用ocnYvsYplot(),然后在virtuoso里面load, ...

写好了一个 该怎么load呢 我在指令窗口load “oceanScript.ocn”没反应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你的仿真导出oecan script,在script里面用算好各个参数,再用ocnYvsYplot(),然后在virtuoso里面load, ...

在跑了 重新打开了一个命令窗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