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DRC 规则的语句,INTERACT 和 OVERLAP 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22-07-11):
还有这些语句的含义在那个文件 能查?

网友A:
有空可以自己翻下svrf手册,前者是一个运算规则的命令 后者是命令中带的可选关键字

网友(2022-09-27):
引用 网友A:
有空可以自己翻下svrf手册,前者是一个运算规则的命令 后者是命令中带的可选关键字
...

学习了, 谢谢!

网友(2024-12-19):
感谢,我也是想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