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iller补偿后,具体零极点变化情况的仿真问题

楼主(2022-07-11):
依据书里分析,两级电路的miller串联RC补偿,可以把原本RHP zero换到LHP zero,同时增加了一个pole,这样的话本来是-90°的相移,串了R之后应该是应该是0°的相移,对整个环路来说,总相移应该是会增加90°才对吧?为什么仿真出来的结果是总相移不变?难道是串联的R还会引入其他的零极点?疑惑了好多天,希望有人能帮忙解答!

网友A:
这个RHP通过增加杨氏电阻并不会增加POLE。只是把RHP转成LHP。从而提升相位裕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RHP通过增加杨氏电阻并不会增加POLE。只是把RHP转成LHP。从而提升相位裕度。 ...

请问说明是杨氏电阻,网上资料很少。
另外,您貌似没有回答到关键的问题~就是为什么加不加R,高频总相移都是180°?

网友B:
因为加了电阻后系统是三阶系统,有三个极点。引入的第三个极点你可以参考Allen的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因为加了电阻后系统是三阶系统,有三个极点。引入的第三个极点你可以参考Allen的书 ...

谢谢提醒了三阶系统的思路~
这个结论我有考虑,正如问题所说的“两级电路的miller串联RC补偿,可以把原本RHP zero换到LHP zero,同时增加了一个pole”,单从零极点变化来说,相位应该是要有个+90°吧(因为串R之前,RHP zero引入-90°;串R之后,LHP zero和多了的pole 相位移动抵消,相移0°。合着就是总的相位移动减小了90°,或者说高频的相位要增加90°)。
那为什么仿真结果是串R之后,总相移不变的?不应该是串R之后,高频相位会+90°?
期待解答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提醒了三阶系统的思路~
这个结论我有考虑,正如问题所说的“两级电路的miller串联RC补偿,可以把原本 ...

PM会变好的,但也不会是90°,第三个极点位置如果在10倍GBW内,PM是没有90的;但做到70多是可以的,加上PVT的variation,零极点不会完美对齐,PM也还会再恶化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M会变好的,但也不会是90°,第三个极点位置如果在10倍GBW内,PM是没有90的;但做到70多是可以的,加上P ...

多谢回答。
再想问一下哈,图二中相频曲线为什么高频时都是0°?

网友:
我不确定你的仿真是不是OK的。但是你的仿真结果表面在百MHz级别的地方 不管有没有电阻,都有一个零点,把相位裕度搞上去了。也就是你这个系统是有两个零点,一个RHPZ,一个LHPZ。所以最后总相移是180。加电阻后,虽然把RHPZ改成了LHPZ,但是又新增加了一个极点,这个零极点对导致最终的相移仍然是180°。所以4楼说的应该是对的,我正在看Allen的书进行确认。

网友:
不确定是不是你输出端那个Cfb电容的作用,我理解是那个电容只是能改善相位裕度,但是他提供的也是零极点对,所以对最终的相移没影响。你可以找一找你的高频零点在哪儿。

网友:
这个电路是不是本来就有一个左半平面的零点,在第一级那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