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问题

楼主(2022-07-11):
大神,小弟最近在做数模混合电路,数字电路已经从icc中写出了gds,和相对应的v文件。现在有两个问题:
第一个问题是,我已经把gds文件读入进了virtuoso里面,已经merge完了,drc可以做,但lvs有问题。
第二个问题是,我只在virtuoso里面导入了版图,原理图该怎么导入,或者导入哪个,毕竟我要和模拟电路连接,不知道连哪个原理图。
write_verilog -pg $export_path/$design_name\_all.v
write_verilog -pg  -unconnected_ports -wire_declaration -keep_backslash_before_hiersep -no_physical_only_cells -force_output_references {FDCAP4_9TV50 FDCAP8_9TV50 FDCAP12_9TV50 } $export_path/$design_name\_lvs.v
write_verilog -no_core_filler_cells \
              -no_pg_pin_only_cells \
              -no_physical_only_cells \
              -no_pad_filler_cells $export_path/$design_name\_sim.v
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-child_depth 99 -output_pin {text} -pin_name_mag 0.1
write_stream -format gds -lib_name $lib_name -cells $design_name\_final $export_path/$design_name.gds

这是我写的一些文件,第一个问题中读入的v文件就是这里面的_lvs文件。
大神们,江湖救急

网友:
看下库的网表是不是缺 或者是不是有哪些没权限 你报错的文件往上拉一拉 应该有别的warning或者error

网友A:
还有一种可能 你是不是把空的module写出来了 没有对应的库网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一种可能 你是不是把空的module写出来了 没有对应的库网表

大神,错误就是那两个,警告类型就一种,数量不少。
您昨天提出来的两个猜想,这个库网表怎么看呢,或者怎么修呢

网友:
就是pr出来的.v不是需要v2lvs处理一下么,v2lvs的run里会include很多个库网表文件,建议你可以看看是不是少了rvt的std的网表,如果没检查出问题就检查写出来的gds .v;merge和v2lvs过程中缺不缺库.

网友A:
你看下你网表看看module名,打开gds看看top名是大写还是小写 为啥你报错的是大写的jst_fina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看下你网表看看module名,打开gds看看top名是大写还是小写 为啥你报错的是大写的jst_final ...

我没有大写的,都是小写呀,但我的网表里面也没有jst_final。

网友B:
没有用过MIXED format,你可以试试把PR生成的verilog转成spice format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用过MIXED format,你可以试试把PR生成的verilog转成spice format

是这个命令吧
v2lvs -v verilog_design_file -o output_spice_file
[-l verilog_lib_file] [-lsp spice_library_file]
[-lsr spice_library_file] [-s spice_library_file]
[-s0 groundnet] [-s1 powernet] [-sk]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用过MIXED format,你可以试试把PR生成的verilog转成spice format

大神,我转换了sp 还是报错
这是转换的警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用过MIXED format,你可以试试把PR生成的verilog转成spice format

大神,之前那个说没有找到jst_final 我就改成jst这样了,就报这个没有定义,但我已经include了subckt.sp了。我include的是模拟电路pdk里面的subckt,是不是数字电路里也有一个这种文件,这个subckt文件里确实没有这些,只有mos管那些,这些数字电路的std cell的定义是哪个文件呀

网友B:
STDCELL.cdl没有include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TDCELL.cdl没有include?

cdl怎么include进去呀,calibre不是要读的是sp文件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TDCELL.cdl没有include?

我直接把cdl include进了sp文件里面
它报了这么多,而且还没有说错了哪几个,怎么定位到那块,我不理解为啥会有lvs错误,gds和v文件都是icc自己生成和提取的,按道理是一致的啊,不像模拟电路自己手画,有可能没画对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cdl怎么include进去呀,calibre不是要读的是sp文件吗

你看看v2lvs命令啊,有-l的选项,把标准单元的网表include进去,或者生成的spi文件在文件开头手写include进去,
还要保证电源完整,标准单元的电源全部保存在网表内了,layout版图电源定义完整,如果没有在virtuoso中pgpin就要自己定义一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看看v2lvs命令啊,有-l的选项,把标准单元的网表include进去,或者生成的spi文件在文件开头手写include ...

生成的sp文件里,直接include cdl文件就行吗?sp文件里面不应该include的也是sp文件吗?可以include cdl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生成的sp文件里,直接include cdl文件就行吗?sp文件里面不应该include的也是sp文件吗?可以include cdl ...

当然可以

楼主:
大神,您能帮我看一下这个吗
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932295-1-1.html
我一头雾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