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eal ring异常?

楼主(2022-07-11):
求助,告知以下信息
1.每批次1-2pcs
2.每片都在固定区域  大约20-50ea die
3.这种异常能否下放?对产品有何影响?
求大神帮忙分析分析

网友A:
这种异常是怎么发现的?偶然观察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异常是怎么发现的?偶然观察到?

是有几天突然发现。怀疑是机台哪里出问题  或者是前道来料问题   我厂是Bump代工厂~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有几天突然发现。怀疑是机台哪里出问题  或者是前道来料问题   我厂是Bump代工厂~
...

有没有影响的话,需要找出一些这样的样品去做一系列测试(这款芯片需要测的那些数据和实验),如果都正常说明没影响。这种看起来是有点问题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影响的话,需要找出一些这样的样品去做一系列测试(这款芯片需要测的那些数据和实验),如果都正常 ...

电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 电性通过也不敢放给客户,毕竟异常还蛮明显的。后面会做一下失效分析。这段时间又突然好了  很是奇怪   更怀疑前道问题

楼主:
自顶   论坛人气不高啊~~

网友B:
有点像是bubble,这是什么类型的晶圆产品呢
另外,每片都在固定区域 是指的在晶圆的固定区域,还是在版图的固定区域呢,若是后者,更怀疑是来料内部的缺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点像是bubble,这是什么类型的晶圆产品呢
另外,每片都在固定区域 是指的在晶圆的固定区域,还是在版图的 ...

是driver ic,缺陷挺有规律性的,第一 在wafer边缘的一小块区域,第二 固定在die的一个相似位置。 我很大感觉也是来料问题 目前准备送去切片分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