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全差分SARADC的问题,求助大佬

楼主(2022-07-11):
小弟最近在学习SARADC,单端输入的基本结构可以理解,输入信号采样保持后输入比较器的同相端,比较器反相端接CDAC,由SAR逻辑控制CDAC输入进比较器的电压。但全差分结构的SARADC比较器的输入就不明白了,假设上级版采样,第一次直接比较的就是两个差分信号,第一次比较不是应该跟1/2vref比较吗?有大佬解答一下吗

网友:
全差分自己跟自己比就是相当于单端跟1/2比啊

网友A:
差分SAR ADC动态范围是从-Vref~+Vref,所以第一次比较是VP-VN和0作比较,就是VP和VN作比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差分SAR ADC动态范围是从-Vref~+Vref,所以第一次比较是VP-VN和0作比较,就是VP和VN作比较。 ...

明白了非常感谢!是只要采用全差分结构动态范围就直接翻倍吗?那是不是全差分结构的情况下第一次比较一定是跟0比,与单端第一次跟1/2vref比不同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明白了非常感谢!是只要采用全差分结构动态范围就直接翻倍吗?那是不是全差分结构的情况下第一次比较一定 ...

  是的

楼主:
好的好的 谢谢! 还有一个问题是对ADC的SNDR ENOB这些参数仿真只能依靠Matlab建模吗 calculator里做得了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好的好的 谢谢! 还有一个问题是对ADC的SNDR ENOB这些参数仿真只能依靠Matlab建模吗 calculator里做得了 ...

你可以把ADC得到的数字码用verilogA转换成模拟量,然后在输出曲线的窗口打开spectrum观察频谱,会自动给你ENOB,SNDR这些结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可以把ADC得到的数字码用verilogA转换成模拟量,然后在输出曲线的窗口打开spectrum观察频谱,会自动给 ...

那如果是单独仿真bootstrap开关的这些参数也可以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如果是单独仿真bootstrap开关的这些参数也可以吗

都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