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修改path线

楼主(2022-07-11):
如题 我创建了Multipart path 设置完后画出来 然后再用Q修改后有什么办法能把修改后的数据存一下 继续使用吗

网友:
用Q修改的不行,画的时候按F3修改,换个名字,修改完save,下次用的时候直接load就可以用了

网友:
可以save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