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跑gmid曲线一直有这个错误怎么解决

楼主(2022-07-11):
(图片)

网友A:
.ocn贴出来看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.ocn贴出来看一下

大佬,什么是.ocn,新手上路的,请告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佬,什么是.ocn,新手上路的,请告知

ocean脚本,检查一下你的ADE里面设置的长度扫描范围

网友B:
你的表达式打错了吧 你把wave vs wave怎么设置的贴出来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表达式打错了吧 你把wave vs wave怎么设置的贴出来看看

这是那两个公式

网友:
id的格式出问题了,检查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