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!!关于DC中时序约束SDC的疑问

楼主(2022-07-11):
大家好,小弟最近在做DC中时序约束SDC的时候,遇到了一个问题,麻烦大家帮忙看看呢
我在DC Elaborate后,Compile之前读取了时序约束文件,里面的get_pins在读取的时候没问题,但是在Compile的时候会报错说找不到这个pin。
我的set_multicycle_path命令如下:
DC中报错如下:
请问这要怎么解决呢

网友A:
dc_shell mode debug 一下,get_pins 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c_shell mode debug 一下,get_pins 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

在elaborate之后,compile之前可以找到这些pin的,但是compile之后这些pin都改名字了。不知道该咋办

网友B:
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是把一些常用的pin的名字变成变量, 根据flow(elaborate,STA.....), 把这些pin名字的变量set成相对应的名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是把一些常用的pin的名字变成变量, 根据flow(elaborate,STA.....), 把这些pin名字 ...

谢谢!

网友C:
是不是没有用leaf pin的原因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没有用leaf pin的原因?

不是,是因为综合出来改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