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无法编辑layout

楼主(2022-07-11):
请教一下各位大神:
virtuoso卡了一下,重新启动后自己的个别模块layout只能打开只读,无法编辑了,查看权限是755,这个怎么解决呢。
是个新手,麻烦解答时附图一下,谢谢

网友A:
删除layout下的锁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删除layout下的锁文件

谢谢,已解决,请问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这个锁文件呢

网友A:
非正常退出,如闪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非正常退出,如闪退

好的,感谢

网友:
被锁了,去layout 路径下吧.lck的文件删了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