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PLL的phase noise 和jitter

楼主(2022-07-11):
想问下这两者要如何转换呢,论坛里看了很多,都说可以转换,具体怎么转换好像都没说...有人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文献嘛?谢谢了!

网友:
见附件

Converting Oscillator Phase Noise to Time Jitter.pdf

网友:
上面2楼贴的应该是ADI MT-008把。我没有下载,但是说的蛮经典了。
PN是在功率谱密度的角度上描述一个信号的质量,是从频域的角度描述,Jitter是在时域上描述。PN积分后得到的是弧度。是因为PN是S域上处理的,弧度除2pi得到Jitter占比再乘以UI得到时域Jitter。所以公式就表现为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