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SKILL如何实现线的延长

楼主(2022-07-11):
最近在学习skill,受限于英语水平和资料,遇到了一个小问题。用geGetSelSet得到一条线的开始坐标和末尾坐标以后,怎么实现对这条线的延长。比如(1 2) (5 2)这一条线如何延申到(1 2) (10 2).虽然这个问题可能比较简单 但还是希望各位大佬能帮忙看看

网友A:
简单办法是在末端处为起点重新画一根path,然后两根merge起来

网友B:
你是想延长固定的值,还是本身这条线的两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是想延长固定的值,还是本身这条线的两倍?

可能我表述的不太清楚 固定值 我计算出一个坐标让他自己延申过去 就像我举例的那种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简单办法是在末端处为起点重新画一根path,然后两根merge起来

感谢提供的思路 感谢大佬

网友(2022-11-17):
直接改坐标就好了

网友:
Strech->F3->Deta X 填入数据->Apply

网友(2023-02-24):
获取坐标然后修改坐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