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放大器的输入摆幅和输出摆幅

楼主(2022-07-12):
如何测试放大器的输入摆幅和输出摆幅,是跑DC还是Tran啊,结果看输出党的线的电压么

网友A:
肯定是DC仿真 以及AC仿真。实际上,输出范围不是瞬间突变的,看你的增益要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肯定是DC仿真 以及AC仿真。实际上,输出范围不是瞬间突变的,看你的增益要求 ...

谢了

网友:
用AC仿真,将acm设置为parametric analysis的sweep对象。然后看波特图的失真情况。我去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