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vus吐出的无violation的网表文件和.sdf文件用于VCS做后仿,为什么还会存在时序违例?

楼主(2022-07-12):
VCS后仿违例如下:
Innovus时序通过:

不太清楚为什么Innovus报出时序无违例后,后仿依旧存在违例??

能针对我给的两类VCS后仿违例进行解答吗,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!!

网友A:
首先innovus没有时序违例,不表示vcs后仿真就一定没问题。
innovus的时序分析是基于sdc约束的,如果你的sdc能够覆盖所有的case时,结果才能一致。
接口时序,异步复位,异步时钟,这3个部分是容易出问题的

楼主(2022-09-15):
引用 网友A:
首先innovus没有时序违例,不表示vcs后仿真就一定没问题。
innovus的时序分析是基于sdc约束的,如果你的sdc ...

您好,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复:
我把布局布线好的网表放到PT上进行时序分析,并进行fix,最后将经过PT报告无violation的网表以及输出的sdf文件放到VCS中去重新后仿,结果还是错误!

我去检查了一下VCS所报路径的时序余量,在PT和ICC中都是差不多8ns的样子(T=20ns)。
按理来说,这么充足的时序余量,还会有错吗。。

具体违例图像如下:

VCS违例

VCS违例

PT报的时序分析

PT报的时序分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