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xRC使用问题求助

楼主(2022-07-12):
跪求各位大佬解答:
在使用XRC的时候报以下的错误,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?怎么解决,不甚感激

网友A:
map问题吧,查查这一层layer呗。
1.去看看mipt文件是否这一层定义。
2.抽版图的时候看看有咩有这一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ap问题吧,查查这一层layer呗。
1.去看看mipt文件是否这一层定义。
2.抽版图的时候看看有咩有这一层。 ...

在mipt文件好像确实没有这层的定义,这个怎么解决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