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MIC工艺里的PAD

楼主(2022-07-12):
SMIC40工艺里的PAD,PAD可以看作多大的电容?

有仿真这个电容大小的方法吗?

网友A:
你好,请问smic55nm没有提供pad,该如何来画pad并且仿真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请问smic55nm没有提供pad,该如何来画pad并且仿真呢?

55的工艺没用过。40的是直接自带的。一般都会有的吧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55的工艺没用过。40的是直接自带的。一般都会有的吧。

我这55nm没有欸,不知道该怎么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这55nm没有欸,不知道该怎么画

要自己画的话,那就直接用顶层的两层金属,叠起来,中间打通孔。你试一试。

网友B(2025-04-01):
求解pad电容容值如何仿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求解pad电容容值如何仿真

电磁仿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