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di不显示UVM_Hier

楼主(2022-07-12):
求助:

在sim选项加+UVM_VERDI_TRACE=HIER选项后打开Verdi依然不显示UVM_Hier,不清楚是什么问题

网友A(2023-05-08):
可能是VCS版本低于VERDI setenv VCS_UVM_HOME $VERDI_HOME/etc/uvm

网友(2024-10-30)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,都是2020版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VCS版本低于VERDI setenv VCS_UVM_HOME $VERDI_HOME/etc/uvm

还是不行

网友B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

解决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