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把这个屏保关掉

楼主(2022-07-12):
(图片)

网友A:
设置里修改,或者电源选项里看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置里修改,或者电源选项里看一下

要在VNC相关文件里改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要在VNC相关文件里改吗?

看错了。你这个是远程linux,看看这个吧Ubuntu:https://blog.csdn.net/m0_59705760/article/details/124253968
Centos: https://www.csdn.net/tags/OtTakgxsNDQ2MjAtYmxvZwO0O0OO0O0O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