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icc2里upf的问题

楼主(2022-07-12):
我在做icc2到powerplan flow时候,由于已经不需要upf,但是需要把所有的ip的电源和地从逻辑上连接起来所以connect了一下,但是加载完upf文件后吐出的verilog文件里所有的ip都没有电源和地的PIN,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?

这是我写的upf文件:
加载这个upf文件产生了一个warning:
因为一般来说只有一个电源域是不用做upf flow的,所以不知道该如何去消除这种错误。

楼主:
我找到问题了,在后续的floorplan的时候需要用一个命令: connect_pg_net -automatic,这个命令会将所有的ports虚拟连接,但是此时吐出verilog文件需要用:write_verilog -include {pg_netlist} path,这样吐出来的verilog才会有电源和地的连接关系。

网友(2024-11-18):
想请问您一个问题,目前使用icc2在做powerplan ,想让pad pin跟power ring做connect,但目前会跳出
warning : Net is not a power or ground net,and is not supported. (PGR-599)
是我前面power IO设定问题吗,还是IO的ndm library有问题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