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前辈IO的相关问题

楼主(2022-07-12):
想请教一下前辈,这个GPIO可以用于2.5v吗?就是后驱给它供电2.5v,让它工作。如果可以的话,为什么没有提及2.5V的应用标准,而是提及了1.8V和3.3v的标准呢?

网友:
这个工艺看起来是用3.3V改的2.5V工艺,所以2.5V器件用了3.3V的结构或者层次。但是综合下来,器件本身是2.5V的。

楼主:
这是smic40 nm的工艺,我就是纠结:文档的名字里有D2,代表着2.5v IO的应用,既然是2.5v IO的应用,为什么没有2.5v的应用标准,而是给出了1.8v和3.3v IO的应用标准?而且表格里写着不支持1.8v的欠驱动,就觉得很矛盾。是我的理解有问题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