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报错

楼主(2022-07-12):
请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,仔细检查过很多遍这两条连线,感觉没有问题,并且若是连线问题,他会在接头处闪烁,也没有,很奇怪的是,之前都没有这个错误,都检查全过了,后来又查一遍,就出现这个问题了。新手,还请各位大佬指教

网友A:
这两根线接反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两根线接反了吧

没有呀,我是从原理图直接拖过来的,他的mos管不是有连线的属性吗,跟着同一样的线连的,最后出现这个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没有呀,我是从原理图直接拖过来的,他的mos管不是有连线的属性吗,跟着同一样的线连的,最后出现这个
...

很搞笑的是,单独把这个错误电路拿出来,测试,他不会出现这个错误lv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