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ierce晶振:电压稳定后,电流不稳定

楼主(2022-07-12):
各位,如图Pierce型晶体振荡器,用APS仿真,电压波形稳定后,ana部分和buf部分的电流波形均不稳,中心值曲线是稳定的,其上叠加锯齿状电流,怀疑是仿真器问题,有遇到过的吗?求教。

楼主:
做过以下debug:
1) 单仿ana部分,电流电压均稳定;
2) 加top仿真的xtali/xtalo波形做激励,单仿buf部分,电流稳定;
3) top仿真,1ms后maxstep=2ps,buf电流近似稳定(还有锯齿电流,但幅度很小)

1)或2)都可以,ana+buf在一起就不稳定,很奇怪,尤其是2)仿真,对buf来说,看到的激励和top中一样(只是ana对buf输入端的阻抗没带上,应该影响不大)

网友A:
可以把精度提高试试,用conservativ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把精度提高试试,用conservative

嗯嗯,所有仿真用的是conservative,method=traponly, 前面怀疑是精度问题,所以做了仿真3),但还不能断定是不是仿真的原因...

网友A:
我认为是仿真的原因,应该是收敛的问题。你提高精度后,纵然有锯齿波,但是那个波动估计不会对功耗产生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认为是仿真的原因,应该是收敛的问题。你提高精度后,纵然有锯齿波,但是那个波动估计不会对功耗产生影响 ...

对,电流均值是准确的,不影响功耗。我也觉得是仿真收敛的原因,但review不通过,还得再找找原因或者如何解释

网友:
你的振幅控制效果好吗,我的是这样的:
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565766-1-1.html

网友:
这个也遇到过,不用管它,仿真器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