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负压驱动芯片ESD

楼主(2022-07-12):
最近在做负压驱动芯片,依据一款正压驱动芯片把电路改成负压的。正压电路有VDD(200V)、VCC(5V)、GND三个电压,给的电路做了VDD-VCC、VCC-GND、VDD-GND三个ESD电路。那对于负压驱动芯片,有VCC (5V)、GND、VEE(-200V)三个电压,VCC-GND和VEE-GND这两个ESD肯定是要做的,想问下VCC-VEE之间的ESD保护有没有必要做?

网友(2022-09-01):
先看VCC-GND和VEE-GND的GND是不是共用. 如果是的話, 本身分別都有掛ESD元件了, 理論上他們兩顆就夠了

网友:
无论是HBM还是HMM亦或是CDM,ESD都是芯片与外部的相互作用,VEE是内部电路产生的还是有引脚引入,如果是由引脚从外部接入,就一定要做ESD防护。

网友:
一个PIN有正压和负压的怎么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