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28nm工艺,电容最小可以做到多少?

楼主(2022-07-12):
在保证线性度的前提下。

网友A:
金属与金属间电容线性度就足够好,想做多小就多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金属与金属间电容线性度就足够好,想做多小就多小。

可以做1aF的电容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以做1aF的电容吗?

可以,两块金属线距离拉开,甚至中间插入连接第三端的金属遮挡以减小电容。周围用第三端做成的法拉第笼屏蔽,仅留出走线的通道,这个通道也要用第三端屏蔽。还可以多个电容串在一起。
绝对精度也可以靠这种方法tuning。在DRC允许的金属密度范围内应该是比较容易达到1af的量级的。

但没有意义,电容最终还是会变成电流或电压,电流或电压的噪声会淹没这么小的电容带来的分压或分流。不管是测量还是滤掉噪声都是很困难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两块金属线距离拉开,甚至中间插入连接第三端的金属遮挡以减小电容。周围用第三端做成的法拉第笼屏 ...

是啊,那有意义的电容,最小可以做到多少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啊,那有意义的电容,最小可以做到多少?

分论文。量产,以及不同厂家工艺。

论文是公开的,你查那些JSSCC 的论文可以搜集信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分论文。量产,以及不同厂家工艺。

论文是公开的,你查那些JSSCC 的论文可以搜集信息。

谢谢。

量产呢?我就是想知道量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