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MX6.0和谐配置方法

楼主(2022-07-12):
联系方式:QQ374019499

网友A:
直接用1patch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用1patch就可以了

1patch?哪里?

网友A:
论坛直接搜就可以找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论坛直接搜就可以找到了

好的,谢谢!

网友B(2023-02-08):
1patch不会使用,哪位大神教一下啊

网友(2023-07-27):
引用 网友B:
1patch不会使用,哪位大神教一下啊

同求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