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MIC工艺55nm管子耐压问题

楼主(2022-07-12):
小弟最近在用SMIC 55nm的工艺进行DC-DC设计,PDK手册里写的1.2V的管子最高耐压为1.2VDD也就是1.44V,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功率管的VGS会在200ns的时间内达到1.6V,每1ms会出现这样的一次耐压过高问题,目前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,请问这样会导致管子击穿吗?

网友:
从可靠性考虑,最好换成18或25管

网友:
我觉得要换高压管 ,不然真的到流片,过压是对可靠性有影响吧

网友A:
一般1.2V管子标称是1.44V耐压。但是FAB都是有余量的。你这个时间这么短,还好吧。你Vgs 1.6V超压的时候工作在什么区?饱和区就比较危险一点,我记得55是有可靠性仿真的文件的,可以直接仿可靠性看下退化。

网友:
问代工厂FAB最准.
短期没问题 , 长期难说 ,  1.2v下你说spike 电压 1.6v  1m pulse 下 200ns ,   可靠度会有问题 ..
  再来 HTOL 都会加高电压,.  如果 vdd=1.32v  下,  spike 电压 应该会更高吧,

你电压>1.44v   可能 长期下 mos gate 会出问题 , vds 还好,
或许你可加diode clamp 压低电压看看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1.2V管子标称是1.44V耐压。但是FAB都是有余量的。你这个时间这么短,还好吧。你Vgs 1.6V超压的时候工作 ...

感谢你的回复,请问可靠性文件是什么后缀的?在cadence里要怎么仿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你的回复,请问可靠性文件是什么后缀的?在cadence里要怎么仿呢?

公司里面可靠性一般是有一套专用流程工具的。我记得55 LV管 S家是有提供的,至少我当时是有,那个要拿到专门的model,然后仿真跑退化。如果你是学生就算了吧。如果要量产,可能还是慎重一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1.2V管子标称是1.44V耐压。但是FAB都是有余量的。你这个时间这么短,还好吧。你Vgs 1.6V超压的时候工作 ...

谢谢你的回复,vgs1.6V时工作在截止区,栅极电压是0

网友B:
楼主你好,我也是用的这个库,用1.2V的管子,VDD采用0.5V,在仿LNA时,瞬态仿真看到管子的漏端为1.3V,他这样会不会导致管子烧了?

楼主(2023-06-09)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你好,我也是用的这个库,用1.2V的管子,VDD采用0.5V,在仿LNA时,瞬态仿真看到管子的漏端为1.3V,他这 ...

测试出来会到1.4V,还好,没烧,不过量产确实会有可靠性问题

网友(2024-08-15):
请问这个是在哪里查的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一般1.2V管子标称是1.44V耐压。但是FAB都是有余量的。你这个时间这么短,还好吧。你Vgs 1.6V超压的时候工作 ...

请教一下,smic55的可靠性文件,具体叫啥吗?怎么知道拿到的工艺是否有那个文件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一下,smic55的可靠性文件,具体叫啥吗?怎么知道拿到的工艺是否有那个文件呢
...

我理解就是你拿到的model,能不能支持你仿真aging/EOS。如果可以,那说明model是支持退化仿真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