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一下这样加一个电阻R1R2能起到什么作用呢?

楼主(2022-07-12):
第一张我是知道相当于让gm8 S端看到的电阻变成1/gm8*gm6*ro6 但是到了第二张他塞了个电阻,说是能将极点推远?

网友A:
请问有论文或者资料可以共享一下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有论文或者资料可以共享一下吗?

-----

网友:
先下来研究研究

网友:
研究研究

楼主:
现在有一种看法呢是说加了个R,能吃掉M6一部分vds,这样ro6就小一点了。M6 D的极点就可以小一点

网友:
他这里写的很清楚了。原来你用的是M6的rout来boost。gain高带宽低。于是他加了一个量级比rout小,但是又不损失这个反馈增益太多,一个中等量级的r来代替rout来boost这个gm。虽然gain降低了,但是带宽上去了。trade off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