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sigma delta调制器的运放加了共模负反馈后性能变差了很多

楼主(2022-07-12):
搭了一个二阶CIFF SDM如图所示:

这个电路里运放的共模负反馈是理想的,其他模块都是晶体管,仿真结果16.93bit

然后我把运放的共模负反馈改成了开关电容的,如图所示:

仿出来SNDR掉了一大截,ENOB只剩13.57bit:

我又把共模负反馈改成了连续型的,如图:

仿出来性能更差了,才12.36bit:

请问共模负反馈对SNDR的影响这么大的吗?还是说在调共模负反馈的时候有什么参数我可能没有考虑进去?请大佬们解答一下。万分感谢!

网友A:
可能是加入共模反馈后你的影响了你的运放的增益,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相当于一个RC。也有可能你运放的带宽,零极点都改变了。你可以单独仿带理想共模反馈的和实际的运放看看

网友B:
楼主能共享一下bench是怎么搭建的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加入共模反馈后你的影响了你的运放的增益,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相当于一个RC。也有可能你运放的带宽,零 ...

单独仿运放AC理想CMFB和实际几乎没有差别 但trans差别比较大

网友C:
呃,虽然贴了不少图,但是说实话有效信息并不多,只能随便说说了;
1. 低速的DSM,OTA用SC-CMFB很成熟了;
2. OTA电流多大?CMFB电容有多大?CMFB两侧电容的两头的驱动是啥?
3. 输出共模的tran是什么样的?CMFB反馈那点的tran是什么样的?
4. 连续域那种方式对摆幅是有要求的,你输出节点摆幅压倒多少了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单独仿运放AC理想CMFB和实际几乎没有差别 但trans差别比较大

楼主的输出摆幅有多大?会不会是连续型共模反馈的输入管截止了?或者开关型共模反馈的电容太大,造成放大器的响应出现变化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呃,虽然贴了不少图,但是说实话有效信息并不多,只能随便说说了;
1. 低速的DSM,OTA用SC-CMFB很成熟了;
...

谢谢前辈回复,OTA的尾电流8uA,不算SC_CMFB的话负载电容2pF左右,摆率是够的
另外SC_CMFB给的电容是200fF和50fF,那么总的负载电容应该增加了0.25pF,这个值按理说应该影响不大
我用理想CMFB仿AC得到的波特图如下:

增益88dB,带宽3Mhz
给运放输入±10uV的差分电压,用理想CMFB仿trans得到的输入/输出波形如下:

得到的输出电压幅度为±252mV
这个放大倍数和AC基本吻合
然后把理想CMFB换成SC_CMFB,我是这样接的:

仿trans得到的输入/输出波形如下:

得到的输出电压幅度只有±18mV,比理想CMFB下降了十几倍(问题可能就是出在这,但是我把SC_CMFB的开关换成理想的仿出来跟这个波形也差不多,不知道该怎么解决)
VCMFB这点的trans如图:

在0.98V附近波动,直观上看是符合预期的
请前辈帮忙看一下我的问题出在哪里,万分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的输出摆幅有多大?会不会是连续型共模反馈的输入管截止了?或者开关型共模反馈的电容太大,造成放大 ...

输出摆幅最大±1.2V,连续型的问题可能就是出在这里,摆幅受限制了,不过SC_CMFB理论上没有摆幅限制 仿出来也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能共享一下bench是怎么搭建的吗

我是把SDM的输出码流导出成csv文件然后导入到matlab做FFT

网友E:
可以看看加入实际共模反馈后积分器的积分是否满足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可以看看加入实际共模反馈后积分器的积分是否满足

直观上看波形和理想是差不多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前辈回复,OTA的尾电流8uA,不算SC_CMFB的话负载电容2pF左右,摆率是够的
另外SC_CMFB给的电容是200f ...

输出共模的tran,和VCMFB的tran,看看;放大点看;以及用value看看开关时刻点前面点的输出和输入共模、差模电压;和预期是否一致;
感觉你的问题大概率是电路的问题;
你这种输出差模摆幅狂掉的东西,肯定很容易找到原因的;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输出共模的tran,和VCMFB的tran,看看;放大点看;以及用value看看开关时刻点前面点的输出和输入共模、差模 ...

谢谢 我再仔细看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 我再仔细看看

另外感觉你的共模反馈电容取的不对;
主电容大点,两边补电荷的电容应该小点;
http://rt2innocence.net/integrat ... -in-fully-diff-amp/

网友:
输出共模真的正确吗?可以贴上来SDM工作时,放大器的输出波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直观上看波形和理想是差不多的

我也看了一下楼主的回复,感觉可以看看真实情况下的ac仿真情况,我看你只是贴了真实仿真的trans,其次可以检查一下开关共模反馈的时序

网友:
问一下楼主,你的开关共模反馈里面的时钟是两相不交叠的吗?

楼主:
谢谢各位耐心解答 经过一番debug我发现在测试运放的时候我的CMFB电路接的没问题 但是把运放封装成symbol后因为直接复制粘贴别的原理图导致VCMFB这个点没接到运放里去 一个很低级的错误。。。修改后SNDR接近理论值了,谢谢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