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ADC的测试问题

楼主(2022-07-13):
各位大佬好,最近在测试一款Sigma-Delta ADC的芯片 ,绿色的是数据,发现数据为高位的时候很稳定,然后会出现毛刺,怀疑这个毛刺就是数据位从高位转到低位会出现。请问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

网友A:
有电路的话可以自行看看。输出0和输出1输出以及输出前级电路有何不同。输出为0时出现毛刺的频率可以看看,有一种肯能是输出为0时输出级或前级节点呈现高阻,被旁边强耦合的高速时钟或信号干扰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电路的话可以自行看看。输出0和输出1输出以及输出前级电路有何不同。输出为0时出现毛刺的频率可以看看, ...

感谢!昨天有用示波器抓了一下,发现那些毛刺是均匀的正弦波,且频率和ADC的采样频率极其接近,我们怀疑是后续数字部分没有将为0时的数字锁存住。期待您的回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