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GGNMOS的版图画法

楼主(2022-07-13):
对于0.5um/5V的NMOS GGNMOS,如果要过2kV,这个Gate到contact的间距一般需要多大,
这个版图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?

网友:
drain contact到poly gate的距离大于2基本都可以吧,0.5微米的一般无LDD,正常MOS只要total width足够一般比较容易达到2kV,具体要参考代工厂的TLP数据

网友(2022-09-01):
也可以加RPO.另外total width也是關鍵~

网友:
GGNMOS这种常规ESD器件工艺厂都会给 ESD design rule的 。因为ESD与工艺关联性很强 不同工艺的参数完全没有参考价值 最稳妥的还是去问fa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