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 APR后用verify_zrt_route发现大量的 Standard cell pin XXX has no valid via regions

楼主(2022-07-13):
在APR后,发现大量的Warning。不知道怎么解决,请高手指教。

网友A(2023-02-03):
楼主解决了吗,我最经也遇到这个错误了,在place_opt阶段后就发生了。按理说只做了power rail还没CTS,不应该出现这个错误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解决了吗,我最经也遇到这个错误了,在place_opt阶段后就发生了。按理说只做了power rail还没CTS,不应 ...

这是个告警,不是必须解决的错误,我后面没有管这个,似乎也没有什么影响。

网友(2024-11-08):
楼主请教下,这个问题发生的原因有找到吗?

网友:
Go on till GDSII file, and then check in physical verification tool, if no DRC and LVS, then its fine with your PN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