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运算放大器设计的请教

楼主(2022-07-13):
我是最近才上手模拟设计这一块,在完成了一些版图教程之后上面就要求我绘制一些运放的版图,里面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没有调过管子尺寸的电路,我询问有什么要求,上面就跟我说只要能放大一定倍数就行,然后我现在就比较懵,没有具体的参数要求就要我调试并且绘制版图。
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要从哪方面开始设计呢

网友A:
从看书开始吧。Razavi和Sansen的书都详细说了运放设计过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看书开始吧。Razavi和Sansen的书都详细说了运放设计过程

我想知道的是,在运放正常工作的情况下,没有给任何要求和参数,要从哪一方面来入手确定管子尺寸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