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共源共栅电流源蒙卡仿真

楼主(2022-07-13):
请问怎么对共源共栅电流源进行蒙卡仿真?已经根据电流镜的失配确定出了电流源的宽长参数,想通过蒙卡仿真看一下结果

网友:
加一个电阻meas一下电压或者虚拟电压源meas一下这个电压源的电流,看mc结果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