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etup不满足或hold不满足的芯片哪个可能会被当成正常芯片使用?

楼主(2022-07-13):
setup不满足或hold不满足的芯片哪个可能会被当成正常芯片使用呢?原因是什么呢?

网友:
setup  可以降低时钟频率满足setup time

网友:
hold不行,因为hold check是用的clock的同一个edge,提高电压或者降频对hold的影响不一定是好的,

网友:
如果hold time 是在發生在boundary interface,或許還有機會

网友:
set up;因为升压和降频可以改善set slack,降频对hold无影响,升压会加剧hold slack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