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libre license acquired license很慢,服务器开外网就可以

楼主(2022-07-13):
calibre license acquired license很慢,服务器开外网才正常,请问大佬们大概啥原因

网友:
如果不需要开外网,dns注释了就好了

网友:
host文件加入hostname看看。然后ping一下hostname看看能否ping通。然后启动应该就没问题了。csdn有篇博客说了这个问题,搜搜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