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为何要负载线匹配?

楼主(2022-07-14):
采用负载线匹配时,如果电阻小于Ropt可以通过串联电抗、大于Ropt时可以通过并联电抗来匹配到最佳点。但是通过负载的电流电压是不会变的,也就是说负载获得的功率不变,同时输出功率增加了,这不反而让电路的效率减小了吗?那么负载线匹配有什么意义呢?

网友(2022-10-05):
我理解的是负载线匹配时,信号源(即晶体管)才能同时输出Vmax Imax,这里的意思应该侧重于信号源,所以说负载得到的功率保持不变,实际上负载能得到的功率肯定是变大了的,因为信号源可以同时输出Vmax和Ima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