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chematic里有pin,但是版图上没有标相应的lable,LVS为什么不报错?

楼主(2022-07-14):
电路上有pin,但是版图上没有标该pin的lable,结果LVS也没有报错,请问是这么回事呢?
是由于runset里什么开关或设置导致的吗?

网友:
电路上的pin什么样的,我之前就是电路上pin实在太多,就把顶层的pin悬空了,就不需要打lable

楼主:
电路上可能是有些pin悬空,有没有某种设置,让这种即使悬空的pin也让他报出来?

网友:
空PIN ?  没接到组件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