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ayout 寄生电容问题,求助,欢迎探讨

楼主(2022-07-14):
如下图:NW接VDD psub接GND
我pex提取出来,发现M1的寄生C是对GND的,而不是对VDD的。
想不明白为什么,请高手指点怎么理解?谢谢

网友:
同样想知道 等大佬解答

网友:
学习中,等指点

网友A:
寄生抽取一般都是算metal 之间的电容,M1 到OD的寄生电容 一般都包含在foundry 提供的model 里,至于为啥时对地,应该时你设置寄生抽取时 设的时decouple ,把所有寄生电容都折合到对地电容了

网友B:
你抽的是C 还是CC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抽的是C 还是CC

我抽的C+CC 。到地是C的部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寄生抽取一般都是算metal 之间的电容,M1 到OD的寄生电容 一般都包含在foundry 提供的model 里,至于为啥时 ...

M1 到OD的寄生电容 一般都包含在foundry 提供的model 里 -- 这个应该是器件内部的金属线的情况。我想问的是互连线。设置了decouple 这里不太理解。请问在哪里设置?

楼主:
不要沉了,高手来解释一下

网友(2023-04-25):
问题找到原因了么

网友:
我的理解是你提取的C是金属和衬底这个平行板电容器之间的电容  电容一端是金属 另一端就衬底, 至于你的衬底是接VDD还是GND对于这个C的值不影响,(C的大小只和面积和绝缘介质厚度有关)而我们的芯片衬底通常都是GND 所以你提取出来的C就认为是金属和GND之间的电容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