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阻抗衰减的超级源跟随器

楼主(2022-07-14):
请问有大佬仿真过该阻抗衰减的超级源跟随器嘛?
问什么EA+该源跟随器的结构在仿真过程中
高频处会出现右半平面的零点?又该如何解决呢?

网友A:
我倒是比较好奇,你是怎么处理N2/M25/M23/M22那个正反馈环路的;

网友B:
LDO,主极点片内片外变化的那个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倒是比较好奇,你是怎么处理N2/M25/M23/M22那个正反馈环路的;

你要M22再经过Q20到N2才叫构成环路吧,目的也是增加Q20支路上的电流,从而增加总电流来减小输出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DO,主极点片内片外变化的那个?

没明白你什么意思,是LDO,想用这个源跟随器结构

网友B:
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424673-1-1.html 看看这个帖子,第二个PDF有用到你这个结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424673-1-1.html 看看这个帖子,第二个PDF有用到你这个结构 ...

好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