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装synopsys的tetraMax不成功

楼主(2022-07-14):
如题,安装synopsys家的tx,全称为Tetramax_Overlay_with_Synthesis,安装界面蹦出这个提示
Can`t install *** release of tx: Can`t
find base product(syn) for OVERLAY product tx

字面意思应该是依赖基础产品syn,但是synopsys的DC我已经安装过了,如果将DC的信息传达给installer呢

我用的是installer 5.4下的setup.sh脚本,有其他安装成功的坛友指点下,不胜感激

网友:
把软件发出来,大家帮你试试。

网友A:
找stand alone版本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找stand alone版本

stand alone确实可以,那个with_Synthesis版该如何安装呢
还是说这两个版本功能一样的,装一个就可以了

网友:
syn和tetraMax要版本匹配才行。

网友(2023-01-08):
哥们,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B:
The path where the DC is installed must be set to SYNOPSYS as shown below.

setenv SYNOPSYS /usr/synopsys/syn/U-2022.12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he path where the DC is installed must be set to SYNOPSYS as shown below.

setenv SYNOPSYS /usr/sy ...

SYNOPSYS的环境变量已经设定好的,可能是像5L说的那样tx必须跟DC版本一致吧,先将就用stand alone版本了,暂不处理了,多谢各位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