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在电感下面加屏蔽层 提升Q值该怎么操作

楼主(2022-07-14):
在变压器下面画了 屏蔽层 电位也接地了 可是Q值没有什么变化 请问我是哪里做错了  该怎么做呢 谢谢(变压器第8层金属,屏蔽层第1层金属)

网友A:
加了过后,不一定就一定提高,有时候还会下降。不要用M1 试试用poly,说不定有奇效

网友B:
不需要屏蔽层,这个old school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了过后,不一定就一定提高,有时候还会下降。不要用M1 试试用poly,说不定有奇效 ...

好的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需要屏蔽层,这个old school了

谢谢 那请问 如果我想提升Q值 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吗 还是说变压器画出来是多少就是多少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需要屏蔽层,这个old school了

胡老师,能请教下原因么?

网友C:
那个绿色的线是M7吗?能不能换成AP,这样Q值应该会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个绿色的线是M7吗?能不能换成AP,这样Q值应该会高

一点点没啥,主要是想验证屏蔽层

网友:
屏蔽层是隔离衬底耦合上来的干扰信号或者是减少涡流效应吧,Q值主要跟金属宽度有关吧

网友:
你这个变压器线宽超过10u了吧?可以降低到6u试试

网友D:
单端电感的话shield可以提升Q值,差分电感的话用处不大。你在你的testbench里把电感用单端接法,就能看出Q值的改善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单端电感的话shield可以提升Q值,差分电感的话用处不大。你在你的testbench里把电感用单端接法,就能看出Q ...

网友:
加了不一定能提高的,尤其对于频率比较高的频段,你用的CMOS工艺吗?
用CMOS的话除了shielding一般我们还会在电感下面弄一层NTN层,提升sub电阻率,对Q值也有一定好处

网友(2023-11-02):
引用 网友B:
不需要屏蔽层,这个old school了

向胡老师请教一下,我的理解是,加了屏蔽层之后,可以减小电感两个端口的对地损耗,也就是电感的Y模型中,电感两个端口的对地电容的Q值得到提升,与此同时会恶化线圈本身的损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需要屏蔽层,这个old school了

不加屏蔽层怎么讲?频率不高的话,加个频屏蔽层,相当于电感加个了个到地的电容,变向的提高电感值,R又没增加,Q自然就上去了。如果频率高,不加确实情有可原,加了自谐振频率下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