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Bootstrap栅压自举开关fft性能好差怎么办找?到问题了,采样时间设置要注意

楼主(2022-07-14):
正确的应该把start time设置在任意一个采样保持区间上的点。
找到了问题了! 我的开始采样点没有设置在采样保持区间上,导致全错!
感谢大家

网友:
希望有用

[Razavi] The design of a boostrapped circuit.pdf

楼主:
我刚才也在看这个,但是有个问题,就是fft的那些windows都有什么区别啊,为什么相干采样要使用rectangular窗鸭

楼主:
提升到enob=5了,但是感觉还是没解决本质问题

网友A:
对应着理论,检查一下内部信号节点的瞬态波形对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应着理论,检查一下内部信号节点的瞬态波形对不对

ok 我查一下,现在就查了一个采样mos的Vgs,没什么问题,但是漏电非常大

楼主:
找到了问题了! 我的开始采样点没有设置在采样保持区间上,导致全错!

网友B(2022-10-28):
引用 楼主:
找到了问题了! 我的开始采样点没有设置在采样保持区间上,导致全错!

请问楼主可以传一些自举开关仿真环境搭建的教程么,小白不太会仿真enob

网友C(2023-04-15)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楼主可以传一些自举开关仿真环境搭建的教程么,小白不太会仿真enob
...

同求,请问您现在会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同求,请问您现在会了吗

同求一个教程

网友(2023-05-16):
请问下你用的是双井工艺吗,因为我看你的有些衬底没接电源或地?是做一个阱然后单独给衬底供电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同求,请问您现在会了吗

输入正弦信号,输出接采样电容,设置好采样频率和输入频率满足相干采样,把输出结点的数据直接在cadence里做fft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