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ntenna问题

楼主(2022-07-14):
请教一下各位大神,为什么mos管的gate接地或接电源了,calibre的antenna报错会报在这个接地或接电源的gate上?如何解决?

网友A:
粗略地解释,Antenna效应会使得这种接法的MOS管在制造过程中就会被工艺步骤中积累的电荷击穿。解决办法就是通过有效的电阻器件在中间隔离,比如通过一个有源区的等效阻抗再接到电源或者地上面,这就是标准单元库里面看到的Tie-High和Tie-Low单元,就是这个道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粗略地解释,Antenna效应会使得这种接法的MOS管在制造过程中就会被工艺步骤中积累的电荷击穿。解决办法就是 ...

非常感谢,解释的很清楚

网友:
ant 和你接不接电源地有没关系,主要是lmetal area和gate area的面积比

网友:
遇到Antenna问题,我的方法是通过顶层金属跳线或者接上一个反偏二极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