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FTC lab疑问

楼主(2022-07-14):
研究了一下DFTC lab,想把DFTC 的ATPG 用tessent 做,但是没有对应的lib库文件,libcomp也转不出来,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?

网友A:
libcomp可以把仿真文件转换成tessent的库文件。
libcomp xxxx.verilog -dofile -log log_file
Tessent工具有安装目录下有自带的lab,可以用来学习!
打个广告,欢迎加入DFT知识星球!
https://t.zsxq.com/03baY3bU7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ibcomp可以把仿真文件转换成tessent的库文件。
libcomp xxxx.verilog -dofile -log log_file
Tessent工具 ...

用libcomp我已经试了,报一堆error,也没什么脚本debug,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

网友A:
啥error,贴上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啥error,贴上来。

大多都是这种error,duplicated name

网友A:
你这个不是仿真文件,而是tmax的库文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不是仿真文件,而是tmax的库文件。

这种不能转是吗?但是没有tessent lib,这种怎么处理呢

网友(2025-01-15)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不是仿真文件,而是tmax的库文件。

我想转换的时候发现,我的.v也都是带有_tmax后缀的,这种不能转成tessent的格式是吗?
那是应该用.v或者.lib格式才能转是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种不能转是吗?但是没有tessent lib,这种怎么处理呢

用仿真model可以转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