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刚开始学skill请大佬看一下这个脚本的问题

楼主(2022-07-14):
  1. procedure(AddLayer()

我的想法是选中一个图形然后在LSW窗口选中一个layer 直接可以为这个图形添加一个LSW中选中的layer
目前的问题是我输入
X = car(leGetEntrylayer())
Y = cadr(leGetEntrylayer())
C = strcat(X " " Y)
leHiCopy()
leCopyXlForm->leCopyFormLayerField->value = C
_leApplyCopy(hiGetCurrentWindow()
是没问题的可以正常加层次,但是输入整体使用快捷键以后 鼠标就卡在leHiCopy()这个地方必须要多按几次才能添加层次并且添完以后还需要Esc
本人纯新手 希望有大佬讲解一下 还有就是我这样写对吗 我是按照CIW窗口返回的操作写的

楼主:
procedure(AddLayer()
let((X Y C)
X = car(leGetEntrylayer())
Y = cadr(leGetEntrylayer())
C = strcat(X " " Y)
leHiCopy()
leCopyXlForm->leCopyFormLayerField->value = C
_leApplyCopy(hiGetCurrentWindow()))
hiSetBindKey("Layout" "<Key>$" "AddLayer()")

网友A:
这是因为:leHiCopy这个函数的前缀已经说的很清楚了,le的意思是layout editor相关的函数,Hi的意思是 Human Interactive,这个函数是需要手动干预才能返回的。所以很自然。在脚本中,如果想自动实现同样的功能,需要用直接的object 拷贝的函数来执行。

网友A:
我看了一下,其实这个代码不需要 leHiCopy这一行,也能正常实现你要的功能吧。干脆去掉试一下,我看在代码里面是没什么作用。

网友B:
请问leCopyXlForm和leApplyCopy是在哪里搜到的用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因为:leHiCopy这个函数的前缀已经说的很清楚了,le的意思是layout editor相关的函数,Hi的意思是 Huma ...

大佬怎么用object拷贝函数来执行 可以细说一下嘛 或者在哪里找 本人刚刚开始学不大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看了一下,其实这个代码不需要 leHiCopy这一行,也能正常实现你要的功能吧。干脆去掉试一下,我看在代码 ...

大佬 去掉了就没法用了 还有个疑问就是只打这些不用快捷键是正常的X = car(leGetEntrylayer())Y = cadr(leGetEntrylayer())
C = strcat(X " " Y)
leHiCopy()
leCopyXlForm->leCopyFormLayerField->value = C
_leApplyCopy(hiGetCurrentWindow(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leCopyXlForm和leApplyCopy是在哪里搜到的用法

我是直接打开log filter 看我自己手动操作后返回的值然后直接复制的 我新人一个不怎么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