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SUBD的使用

楼主(2022-07-14):
我想请教下,这么多个不同的地  该如何正确使用SUBD呢,区分机制是什么啊?

楼主:
我是基本把每个cell都用上subd ,这种区分机制是什么啊?

网友:
看你用的是神马工艺,你可以把不同的电源对放进不同的iso ring,这样就不需要SUBD。
SUBD只是做地的逻辑验证区分,并不是在物理意义上真正隔离~

网友:
很简单啊,一个是真正衬底,一个是我们加上标注去认作它是一个衬底,但它相对于真正衬底还是不一样的

网友:
如果你单纯为了过LVS,每个模块布上SUBD,那肯定是要出问题的,电路之所以分这么多地,是想让各个模块的地不会互相串扰,互相影响,如果你只是用标识层打了一层,对于厂家制造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,大家的地还是在一起互相干扰,会影响电路性能。你需要做的就是询问电路,那些地可以放一起,那些要单独啦,分开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