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电路中存在多电压系MOS的工艺角设置问题

楼主(2022-07-14):
请问一下,我的电路中同时存在svt系MOS和hvt系MOS,在仿真时工艺角设置需要分开设置吗?
换句话说,在实际的生产中,在一颗芯片中,svt系的MOS处在ss状态下,hvt系的MOS处于sf状态,这种情况是否可能出现?
如果是core系的MOS和3V系的MOS呢?

网友:
应该是不需要,一般芯片生产出来基本上就是所有的器件corner都是ss或者都是ff。我的理解是工艺掺杂是出现的偏差,对所有的器件偏差都是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