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带隙基准中的BJT管的β对基准有什么影响吗

楼主(2022-07-14):
带隙基准中的BJT管的β对基准有什么影响吗

网友:
BJT小环路的稳定性也是需要考虑的,同时β中蕴含的工艺参数的温度特性也是计算0温度系数点电压的基础。

网友A:
如果没有封装应力的影响,那么高beta bjt能把bandgap(bjt做运放)做得很理想,在仿真中1%相对精度也不在话下,但是实际情况是存在封装应力的影响,bjt的失配会大很多,所以高beta bjt做的bandgap散度比蒙特卡罗仿真大很多。我曾经见到过用低beta VPNP和LPNP做的bandgap能达到3%的相对精度(一个lot的流片结果,LPNP做运放的输入管,charter 0.35/0.5 CMOS工艺),这个精度对于普通CMOS工艺来说已经是相当高,所以我的猜想是bjt的beta越低,器件就越不灵敏,受封装应力的影响就越低,失配也就越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没有封装应力的影响,那么高beta bjt能把bandgap(bjt做运放)做得很理想,在仿真中1%相对精度也不在话 ...

高手呀!!!

网友(2025-02-19)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没有封装应力的影响,那么高beta bjt能把bandgap(bjt做运放)做得很理想,在仿真中1%相对精度也不在话 ...

请教下您说的低beta值对封装应力引入的失配影响小,那低beta值是不是也需要额外做补偿?目前接触到10ppm以内的.18工艺都会做ib compensation。但对于40nm以下先进工艺,低beta值影响有多大?

网友:
没什么卵用,实际中你没得可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