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IM电容问题

楼主(2022-07-14):
想问一下,CADENCE617,0.18工艺库,MIM电容的哪边是上极板哪边是下极板,对应原理图上极板是直线还是弯曲的那边,连线的话直接用金属层连接可以么,这三个是一个电容,我应该是并联他们吧。
M6,M5可以直接和M1连接么

网友:
我这个会标plus和minus,plus是顶板(平的那头),minus是底板(弯的那头)
连线不能直接在这个mim的m6上直接打到m1,这样会把电容打穿的,怎么连接建议看看mim的结构图,你就清楚应该怎么连线了

网友:
高层金属为上极板,电路图中直的为输入,可以用电容层次的金属直接连接,但是每个电容要拉开间距,具体看你rule

网友:
偏黄色的那边有孔的是下极板对应原理图弯曲的那一端,偏紫色那边上面打孔的是上极板对应原理图直的那一端。这三个电容是一个,是需要将它们并联起来的。这个连线最好是上极板先用M6接出来再接其他层,三个可以一起用M6连出来再接其他器件,离得近可以直接用M6接过去,远的话换成其它层,主要看你版图情况。下极板可以M5或M4接出来再接其它层,不太建议直接连到M1上,三个一起连的话情况同上级板三个一样。

网友:
MIM电容底级板必须连线必须要跳到跟顶极板一样的层次,然后在接出去到POLY或者DIFF,不然要报ANT的错

网友:
小块的是上层

网友:
MIM结构如图,
应该并联他们(把对应极板连起来)
过孔应该在稍微远离极板的地方制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