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用脚本批量实现同器件不同参数转换?

楼主(2022-07-15):
如何在schematic上提取器件的fingerwidth把它除以nf,放到同一个器件的width上,用脚本怎么批量实现呢?有没有大佬救一下

楼主:
procedure(ChangeW(library)
let((cell_list sch_cv targetId paraW)
cell_list=ddGetObj(library)~>cells~>name
;source_dev='("pch_18_mac" "nch_18_mac" "pch_mac" "nch_mac")
foreach(cell cell_list
   sch_cv = dbOpenCellViewByType(library cell "schematic" "schematic" "a")
   if(sch_cv then
      foreach(inst sch_cv~>instance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inst~>cellName == "pch_mac" then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fg=inst~>wfg
Nf=inst~>fingers
paraW=quotient(wfg N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st~>w=paraW
                   );if
        );foreach
     dbSave(sch_cv)
     dbClose(sch_cv)
    );if
);foreach
);let
);procedure

目前已经进入到instance了,但是在修改参数的时候出现Error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目前已经进入到instance了,但是在修改参数的时候出现Error

这个Error应该是两个问题,一是提取的wfg是nil,二是wfg和fingers的数据类型是list,不能用来相除

网友(2023-09-14):
可以试试atof转换一下数据类型